请问FXOS-PLC问题

楼主(2007-05-05):
请问FXOS通信端囗旁边两个电位器如何编程
例如用它来调节内部时间继电

网友A:
FX0S只有一个电位器;

楼主:
没有人肯帮忙?

网友B:
那电位器不是用来调节时间继电器的吧,好像是用来调节脉冲频率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呵呵;
那个对应的数据存储器为D8013;
对应值为0~255;

网友C(2010-03-20):
谢谢了!又学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