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各位同行有没有人发现台达变频器有一个通病?用几年时间就会显示8888.键盘全无反应不能使用.我公司里面这种病态的0.75KW变频器太多了.经过我的检查发现问题都在电原部分,CPU供电电压过底引起.

网友A:
是的,我也遇到过好多的。。。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出在电源电路.CPU供电5V降低只有3.9V.也就是在中间的一块电路板多半是滤波电容10V220u容量变小 或是整流二极管性能变坏.两样全换了它就会药到病除.出现8888这个问题百试百灵.希望各位大侠把在修理时的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达到共赢的目的.

网友C(2010-10-24):
确实如此,我公司有5台右达0.75KW的变频器出现过类似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