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5):
请帮忙:哪位仁兄能否DXK-4C电磁调速控制器的内部电路图。我厂这段时间该控制器故障率很高,请帮忙分析。

网友A:
换变频器吧!!!找我!!QQ  383482497

楼主:
换变频器不行,机械传动改动量太大了,不可行。

网友A:
直接接在电机上就可以了!!只要把电磁调速开到最大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