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求助各位高手,小弟的PLC不行,课程设计头痛死了,谁能给我点帮助,主要是在控制电路方面,各位高手帮帮,要求如下:

                   水位控制器
一. 设计任务与要求
1. 设计并制作一个水塔水位控制器,该控制器具有四个水位检测输入,由低到高水位检测点分别为H1,H2,H3,H4;控制器根据水位状态控制两台水泵 的工作。
2. 控制要求:
(1) 在个水位检测点应能准确可靠地检测出水位状态,所设计的传感器应能经受长期水泡的工作环境。
(2) 两台水泵 分别为M1,M2,当水位H1时,开水泵M1,M2,当H4时,关掉两台水泵。
(3) 水位由H1上升H3时,关掉水泵M1。
(4) 水位由H4降至H2时,打开水泵M1。
3. 备用泵的控制
(1) 当两台工作水泵任一台发生故障时,应能检测出故障,并使用备用水泵投入工作而取代故障水泵。
(2) 在备用水泵投入运行后,对故障水泵有相应指示。
4. 每台水泵功率为10KW

我的邮箱是   zhangliu0405@yahoo.com.cn   请知道的给我个,谢谢

网友A:
我是用三菱的.程序是比教简单的,就不说了.
电机是10KW,用变频器启动,一台控制两个电机,备用的那个另用一个.
每一个电机都设有一个过载点,并有一个状态指示灯,当某一电机故障时其热继跳脱,过载信号点接通,相应的指示灯就会亮,同时PLC内部程序会启动备用电机.
这样讲不知你明白不?
有不正确的地方,望有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