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我是一个新手!!刚从事电工!!平时只能看看书学点理论知识!!真正的实际操作知识还相当的缺乏!!在此有一个很问题咨询一下师傅们!!

对无功功率和无功补偿什么的不大理解?它是怎样的一个概验!!

网友A:
                                  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

1、  纯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容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充放电,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2、  纯电感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感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发生电磁感应,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3、  它们都是储能元件,不消耗电能,只与电源交换能量;

4、  例如,它们与同一电源分别每秒交换能量10焦耳,也就是每秒从电源拿来10焦耳电能,又还给电源,这就是我们说的无功功率为10var;

5、  例如,一个纯电阻,它每秒消耗电能能量10焦耳变为热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功功率为10w;

6、  纯电阻是一个耗能元件,它从电源吸取电能,把电能转化为光和热而消耗掉;

7、  但是,电感和电容与电源交换电能时,它们的相位互差180度,就是电感从电源吸取10焦耳电能时,恰好是电容把10焦耳电能还给电源的时候;

8、  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个元件同时并联接入电源,你会发现,电源与电阻之间有电流,即有功电流;而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没有电流,即没有无功电流;

9、  如果把电容去掉,那么电感与电源之间就有电流,即有无功电流;

10、这是因为,并联电容后,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电源与它们之间不再发生能量交换,不再有无功电流;

11、而电感与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他们的无功电流依然存在,还是每秒10焦耳能量的无功电流;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ibinliu&id=19894

网友B:
这个东西大大的好!

网友C(2007-06-14):
我又学到好东西了

网友D:
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

1、  纯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容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充放电,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2、  纯电感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感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发生电磁感应,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3、  它们都是储能元件,不消耗电能,只与电源交换能量;

4、  例如,它们与同一电源分别每秒交换能量10焦耳,也就是每秒从电源拿来10焦耳电能,又还给电源,这就是我们说的无功功率为10var;

5、  例如,一个纯电阻,它每秒消耗电能能量10焦耳变为热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功功率为10w;

6、  纯电阻是一个耗能元件,它从电源吸取电能,把电能转化为光和热而消耗掉;

7、  但是,电感和电容与电源交换电能时,它们的相位互差180度,就是电感从电源吸取10焦耳电能时,恰好是电容把10焦耳电能还给电源的时候;

8、  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个元件同时并联接入电源,你会发现,电源与电阻之间有电流,即有功电流;而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没有电流,即没有无功电流;

9、  如果把电容去掉,那么电感与电源之间就有电流,即有无功电流;

10、这是因为,并联电容后,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电源与它们之间不再发生能量交换,不再有无功电流;

11、而电感与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他们的无功电流依然存在,还是每秒10焦耳能量的无功电流;
精彩!!!!!!!

网友B:
楼上的回复好面熟啊!!!!!!!
怎么跟    “zhibinliu60”     刘老师以前的一个帖子一模一样啊??????????????
   我相信肯定不是抄的,是雷同!!!!!或是刘教授教出的学生!?

网友E(2007-07-21):
请问我们用的是就地补偿,那么是不是比集中补偿省电.是怎么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