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学习

楼主(2007-05-05):
我初学西门子,对于西门子的编程界面还是不是很了解。
1)FC1 FC2 FC3 FC4 之间是什么关系 OB1 和OB100是什么关系 有什么作用。
2)接口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途。

网友A:
OB1是循环调用程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程序。OB100是上电初始化程序,也就是上电后首先执行1次OB100,然后转入OB1执行。
FC是指功能块,就是不带静态存储空间的功能块。
接口的用途就是数据封装。

网友B:
建议初学先看看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