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做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闭环调速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方式。主控器为工控机,由工控机给变频器发送目标频率,之后由变频器输出该频率到电动机调节电动机转速。电动机转速再反馈到工控机中。现在想在工控机中写控制程序,以转速为反馈量调节发给变频器的给定频率来使电动机转速稳定,想用pid算法,不知道可行么?如果可以的话这个pid的参数怎么整定?谢谢了

网友A:
用LG  plc   K10S1的HSC端子(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台达的B系列加PG卡就可以达到您想要的结果!!!如果想了解可以联系我!!

网友C(2007-07-06):
我认为用PID方式比较合理,可以用电机转速偏差作为输入量,实现起来不算困难,至于PID参数的设定,我建议先将数学模型用MATLAB之类的软件进行仿真,得到大概的参数之后,在进行调试,往往在实际过程当中的参数可能跟理论上相差很远的。

网友D(2007-08-13):
PLC加工控机,在PLC里做PID,用组态软件设定频率、参数,监视反馈频率

网友E(2008-01-21):
可以用PID,根据工况调整微积分,

网友F:
三楼的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