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做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闭环调速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方式。主控器为工控机,由工控机给变频器发送目标频率,之后由变频器输出该频率到电动机调节电动机转速。电动机转速再反馈到工控机中。现在想在工控机中写控制程序,以转速为反馈量调节发给变频器的给定频率来使电动机转速稳定,想用pid算法,不知道可行么?如果可以的话这个pid的参数怎么整定?谢谢了

网友A:
是啊,楼上的问题我也不知道 ,请高手回答哈

网友B:
我以前有一个方案和你所说的差不多,但没有实用。我是在一台变频器上取模拟量电流信号0~20毫安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然后经过PLC运算在模拟量输出模块上输出一个0~20毫安的电流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接点上来控制两台电机的正常工作,使他们能相互配合,
然后在触摸屏上有两台电机转数显示,同时也可以通过触摸屏来直接改变第2台电机实际转数,然后PLC里的参数也随着改变,他们有一个相互的比例关系,
在第2台的变频器的也取一个模拟量电流信号到PLC做一个信息反馈,也在屏上显示。
我这也是一个闭环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的频率不受我的控制,我只是取第一个变频信号来控制第2台的频率,他们的比例关系是可以通过触摸屏来改变的

网友B:
你用RS485和ModBus也可以做
那要看你是用的什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