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三菱的FX1s-30MT的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驱动器上有pls+,pls-。dir+,dir-。还有两个始能信号输入端,我的plc的y0输出高速脉冲信号,y2输出方向信号,他们怎么接线啊,我把y0接到pls+,y2接到dir+后,电机得电抱死,但是在有脉冲的情况下不转动,我发现电机A相之间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位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A:
DIS+和DIR+接+5V,DIS-接电机正脉冲,电机正转,DIS-和DIR-同时得电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