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因伺服电机费用太高,用变频器与普通电机能否做到位置控制,请同行赐教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也就是电机+控制器+闭环反馈(编码器等),实际上由于制动的限制定位不可能非常精确。如果定位精度是毫米级的设备完全可以不用伺服系统。但用绝对值编码器和加上PLC控制,在低速度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到0.1毫米的精度(不过这样价格也就跟伺服差不多了,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