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我需要用MODBUS指令集,但打开MICRO-WIN V4 SP4后,LIBRARIES里是空的,点击ADD/REMOVE LIBRARIES, 再点击ADD按钮,系统默认的文件夹LIB下为空,上一层目录有个名为Standard Libs的文件夹,内有modbusa.mwl,modbusb.mwl,modbusc.mwl,modbusd.mwl,modbuse.mwl,modbusk.mwl等六个貌似MODBUS指令集的文件,但选取任何一个文件,系统都提示"This file is not a valid STEP 7-micro-WIN user library".
请问我该如何添加指令集?

网友A:
偶也是等待中

楼主:
看来高手们都过节去了.

楼主:
只好自己坚持不懈的顶......
为什么S7-200不能改进改进用STEP7编程呢,PC ADPATER不是也能做PPI通讯了吗.

网友A:
帮你顶!
PC ADPATER是什么啊?

网友B:
S7-200 加入MODBUS指令应该再安装一个指令库,西门子官方网站有下载!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的关注,多谢wangzx76朋友,我在官方网站下了个名为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的指令库,安装完后可以了.

shellin朋友,是我笔误,应为PC ADAPTER,是个编程适配器,以前以为只能用来连MPI和DP网,昨天一试,居然也能走PPI协议连S7-200的PLC

网友C(2010-04-25):
我网盘里有 modbus指令库:STEP 7-MicroWIN Add-On Instruction Library
安装后就可以添加modbus模块了。

http://data.99pan.com/download/103577_605_16916927575292316595.html

网友D(2016-04-19):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modbus指令下载的网址吗?求助!!

网友E(2017-05-09):
指令库安装前不要打开项目,安装完成后再打开项目就可以看到指令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