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6):
请教:由现场二次仪表的RS-485接口输出的信号,是 直接接入还是通过PLC进入计算机?

网友A:
都可以的,要根据你电脑上应用的什么程序来读取信号。

网友B:
通过PLC进入计算机好些

网友B:
直接进入计算机用个光隔离的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