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STC单片机的优点:
★加密性强,很难解密或破解,解密费用很高、国内能解密的人少,一般的仿制者望而退步.
★超强抗干扰:
1 、高抗静电(ESD保护)
2 、轻松过 2KV/4KV快速脉冲干扰(EFT 测试)
3 、宽电压,不怕电源抖动
4 、宽温度范围,-40℃~85℃
5 、I/O 口经过特殊处理
6 、单片机内部的电源供电系统经过特殊处理
7 、单片机内部的时钟电路经过特殊处理
8 、单片机内部的复位电路经过特殊处理
9 、单片机内部的看门狗电路经过特殊处理
★三大降低单片机时钟对外部电磁辐射的措施:
    ——出口欧美的有力保证
1 、禁止ALE输出;
2 、如选 6 时钟/机器周期,外部时钟频率可降一半;
3 、单片机时钟振荡器增益可设为 1/2Gain.
★超低功耗:
1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0.1 μ A
2 、空闲模式:典型功耗2mA
3 、正常工作模式:典型功耗4mA-7mA
4 、掉电模式可由外部中断唤醒,适用于电池
   供电系统,如水表、气表、便携设备等.
★在系统可编程,无需编程器,可远程升级
★可送 STC-ISP 下载编程器,1 万片/人/天
★可供应内部集成 MAX810 专用复位电路的单片机,
只有 D 版本才有内部集成专用复位电路,原复位电路可以保留,也可以不用,不用时 RESET 脚直接短到地
★STC单片机直接替换ATMEL,PHILIPS,Winbond产品
STC89C516RD+取代 P89C51RD2/RD+/RD,W78E516
STC89C516RD+取代 AT89C51RD2
STC89C58RD+取代 PHILIPS P89C51RC2/RC+/RC
STC89C58RD+取代 AT89C51RC2/RC,89C55
STC89C54RD+,取代 AT89C55,89S52/53,89S8252
STC89C54RD+,STC89C53RC取代 W78E54,W78E58

STC单片机程序破解:
STC单片机是由美国设计,国内宏晶公司贴牌生产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时候就吸取51系列单片很容易被破解的教训,改进了加密机制.STC单片机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加密,用户程序是ISP/IAP机制写入,编程的时候是一边校验一边写,无法读出命令,这个增加了解密难度;STC空间分为:1、BOOTLOAD 2、应用代码 3、EEPROM ,我们解密主要是针对BOOTLOAD区破解,联后读出程序,最新版本的STC芯片去掉BOOTLOAD区;现在发现某些新版本的STC使用SST89E564的电路(也有可能是人物打抹重新LOGO).所以STC解密很难,目前我们可以解密如下:

STC89C51R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C52RC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C53RC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C54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C58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C516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1RC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2RC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3RC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4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8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STC89LE516RD+C型STC单片机解密/破解
保证自芯片收到之日起一天内做好

众芯电子 13370076006  13601911234

上海市闸北区新疆路(乌镇路118号)1009

网友A(2008-05-13):
我想问下STC12C4052AD外接32.768晶振怎么都不起振  这是为什么  我电容电阻都接了就是不好用   有谁知道他外围用32.768其他参数是多少   内部时钟能不能调整

楼主(2012-12-20):
宏晶STC15F204EA系列单片机是新一代 1T 8051 单片机,高速 A/D 转换单片机。针对STC15F204EA芯片解密等宏晶STC15系列单片机解密,飞翔科技www.jm8.cn在多次反复实验和不断的技术突破中,已经将宏晶STC15系列单片机解密等STC芯片解密的周期降到最低,STC解密的成本也相对降低,且在芯片解密可靠性、成功率、高效性、准确性等方面也得到很大提高。
STC15F204EA单片机型号:
STC15F202EA,STC15F204EA,STC15L202EA,STC15L204EA,STC15F102E,STC15F104E,STC15L102E,STC15L104E

STC15F204EA单片机的主要性能特征:
●高速:1个时钟/机器周期,增强型8051内核,速度比普通8051快6~12倍
●宽电压:5.5~3.8V,2.4~3.6V(STC15L204EA系列)
●低功耗设计:低速模式,空闲模式,掉电模式(可由外部中断或内部掉电唤醒定时器唤醒)
●内部高精度R/C时钟,±1%温飘(-40℃~+85℃),常温下温飘5‰,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体时钟,内部时钟从5MHz~35MHz可选
●内部高可靠复位,ISP编程时8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彻底省掉外部复位电路
●支持掉电唤醒的资源有:INT0/INT1(上升沿/下降沿中断均可), INT2/INT3/INT4(下降沿中断);T0/T1管脚;内部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
●工作频率:5~35MHz,相当于普通8051:60~420MHz
●1K/2K/3K/4K/5K/6K字节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次数10万次以上
●256字节片内RAM数据存储器
●片内EEPROM功能,擦写次数10万次以上
●ISP/IAP,在系统可编程/在应用可编程,无需编程器/仿真器
●高速ADC,8通道10位,速度可达30万次/秒。2路定时器还可当2路PWM或D/A使用
●2个16位可重装载定时器兼容普通8051定时器T0/T1,并可实现时钟输出和PWM功能
●可编程时钟输出功能(对内部系统时钟或外部管脚的时钟输入进行时钟分频输出):
① T0在P3.5输出时钟;② T1在P3.4输出时钟;③ 内部主时钟在P0.0/MCLKO对外输出时钟(STC15系列8-pin单片机的主时钟在P3.4/MCLKO对外输出时钟)
●硬件看门狗(WDT)
●串口功能可由[P3.0/INT4, P3.1]结合定时器实现
●先进的指令集结构,兼容普通8051指令集,有硬件乘法/除法指令
●通用I/O口(26个),复位后为:准双向口/弱上拉(8051传统I/O口)
可设置四种模式:准双向口/弱上拉,强推挽/强上拉,仅为输入/高阻,开漏
每个I/O口驱动能力均可达到20mA,但整个芯片最大不要超过90mA

网友B:
总结的很多啊 想狂慢慢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