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我们现场有三台水泵各为90KW(额定电流164。3A),两用一备,昨天突然出现跳闸,自己回路上的热继和空开没有跳闸,而把上级三个电机的280KW(3VL5750-1DC36,整定500A)总开关给顶跳了。重新合闸后,电机开始正常运行。
大概3个小时以后,上述现象重新出现,但是合上总开关后,首先启动A泵,出现A泵自己的主开关跳闸,热继没有动作,检查发现A泵电机的一项线圈烧毁,把水泵打开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说明负载没问题,电机的轴承也没有任何问题。经分析可能:
1)电机电源缺相(缺相只可能接触器或开关的触头某一相虚接,因为检查电缆连接的各个接点完好),但是运行2——3年了,而且上述元件都是施耐德产品,感觉应该没问题,
2)电机绝缘老化或者电机质量差了。
大家帮分析分析能不能还有其他原因。

但使我不能明白的是
1)为什么电机不跳自己的开关,而把上级开关给顶跳了,而且出现2次;
2)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
3)280KW(3VL5750-1DC36,整定500A)这个开关的选择是不是有点小了?
4)现在的C泵,三相电流170A左右,这样长期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运行,对电机是否有不良影响?(B泵三相电流148A左右,A泵三相电流156A左右,这次烧毁的是A的电机)
5)现场运行电压为373AC,这算不算低电压?

望各位前辈能给指点迷津,晚生先谢谢大家了,因为我们的水泵是冷却用的,不能随便停车,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可能引起大祸。

现场非常急处理次事,望大家能帮帮忙,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是过流了,有可能是长期过流!
水泵的选型有时会和实际工况要求不大一致,如:系统设计是50方流量,50米扬程,实际只需50方流量,40米扬程,这时水泵的流量大约是60多方,电流表会指示过流了,只需把水泵出口的阀门关关,看着电流表调节阀门的开度。
水泵房一般都是湿气较大,会对绝缘造成损害,时间长了会坏电机,加之有些电机工作再过流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家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热继电器和总开关应进行校检.保证其动作准确.电机线圈绝缘老化,我们一般在检查时应根据外部表现及时发现避免故障扩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热继电器和总开关应进行校检.“ ,请问怎么进行校验?
“电机线圈绝缘老化,我们一般在检查时应根据外部表现及时发现避免故障扩大!”怎么判断,怎么发现?
另: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

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C:
自己的回路的空开未跳闸,而上一级跳了,那你的上一级空开带了几个负载,如果说,这个跳闸的空开同时带了几个负载,而这几个负载的总容量略小于或等于空开的总容量的话,那么它们几个支路上负载当出现故障后,不会顶跳自己回路上的空开,而会顶跳总空开,因为这个总空开由于所带的负荷已经高于各支路上空开的负荷,她已经处于临界满负荷状态,只要负荷端稍有变化就会动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热继电器和总开关应进行校检”,请问怎么进行校验?
“电机线圈绝缘老化,我们一般在检查时应根据外部表现及时发现避免故障扩大!”怎么根据表现发现故障?

另: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D:
看一看开关的瞬时整定值,A泵烧毁应重点怀疑电机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看还有没有其他观点!!!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有没有阶级敌人故意搞破坏??虽然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阶级敌人可能正在处心积虑的妄图破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所以,本人郑重建议你仔细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

PS: 开心一下哦.....大家别扔鸡蛋.....

楼主:
非常不幸,我的冷却水站,又出现跳车:
电脑HMI历史曲线查询,发现如下现象:
  1)0:44左右,泵B停止,1:33分左右泵A泵停止,而上述两泵出口阀门DV201和DV202处于全开状态;
  2)压力PI105从1:17分从7.5KG开始下降,到1:53分压力降至最低;
  3)FI103从00:25流量924m3/h开始下降,直至1:03分左右降至最低点,该曲线为比例斜线,持续大概38分钟;
  4)经当班值班人员讲,上述泵回路没有出现开关跳闸及热继动作;

  我想问的是:FI103为什么成比例缓慢下降,而不是与泵的停止突然下降,而且持续了38分钟,就象变频变压调速一样,而且泵B和泵A逐渐跳闸。
  请问大家会出现是上级电压平缓逐渐下降,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而使泵B和泵A的接触器的线圈逐渐释放,而产生上述现象吗?
  真的很感谢大家,我现场已经让上述问题搞得浇头烂额,希望好心人能帮助帮助我!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F:
2)压力PI105从1:17分从7.5KG开始下降,到1:53分压力降至最低;
  3)FI103从00:25流量924m3/h开始下降,直至1:03分左右降至最低点,该曲线为比例斜线,持续大概38分钟;
我觉得是出口阀出口有反作用于冷却水的压力,使泵内的压力不能完全释放,所以才只能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这也有可能是造成泵电机过载跳闸的原因。个人意见。

网友F:
如果你的泵是离心泵,一般停下来。压力和流量就马上停。其他泵不知道,可能有压力缓慢下降的。

网友G:
新人请教
    请问您的电机是三相三角形运行 还是新形的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有没有阶级敌人故意搞破坏??虽然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阶级敌人可能正在处心积虑的妄图破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所以,本人郑重建议你仔细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

PS: 开心一下哦.....大家别扔鸡蛋.....

        有这种可能

网友H:
注意:二个泵工作.一个泵备用.二个工作泵正常时电流约320A左右.如果某个电机有故障应跳相应的热继.你重点查看该电机的热继.电机可能老化引起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