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6):
我厂用的是abb的AC800f系统,现场的温度压力仪表也都是ABB产品,与DCS通讯是用profibus-PA接口的,其中压力变送器可以在表上设置地址,温度变送器则无法在仪表上直接设置.现在有一个温度变送器坏了,想换一个但是因为无法设置地址,计算机找不到新换上的变送器.
希望哪位高手能教本人正确的方法,使计算机能找到新换的变送器本人不胜感激
                 邮箱: zhzhzhxin@126.com
                 QQ:368731709

网友A(2007-09-05):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我的配置和你一样,我现在要更改一个温度变送器的地址,在CBF软件上改时,出现这样的提示:“服务‘set address’错误完成:‘NA’”,希望有高人能指导下,联系liu22c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