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7-05-07):
请教大师.

        我有一台旧设备要改造.是将工料(塑胶片)进一定长度后,立即切断.
         (1).用步进电机脉冲控制和高速计数(旋转编码器)控制,哪个准确?
         (2).普通交流电机能带旋转编码器吗?
         (3).步进电机能带旋转编码器,脉冲和高速计数同时控制吗?

网友A:
用伺服
我做过这样的切料机

网友B:
就步进就可以了,精度没问题,一二十丝没什么问题,每分钟200次,当然长度只能有几工分,长度和速度是矛盾的。市场上有这样的控制器买,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