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7):
西门子PLC和触摸屏连接后能否从触摸屏的RS232接口传送和监控PLC的程序.我知道三菱的是可以的.

网友A:
西门子PLC和触摸屏连接, 通常是MPI或者Profibus电缆(RS485). 可以把你的电脑连接到触摸屏的RS485插头的外接口(PG端口), 来下载和监控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