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TP7触摸屏用什么电缆和电脑连接传送画面?

楼主(2007-05-07):
请教西门子TP7触摸屏用什么电缆和电脑连接传送画面?它只有一个25针的插座,可以和S7 200连接的

网友A:
在西门子HMI面板的产品目录中, 我找不到TP7触摸屏, 只有TP70触摸屏 ( 6AV6 545-0AA15-2AX0 ). 楼上的朋友, TP7触摸屏估计停产了! TP7触摸屏下载电缆, 你最好去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热线吧.

网友B(2007-09-16):
第一种即是

网友C:
这个图比较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