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怎么控制电机

楼主(2007-05-07):
我是一名学生,我做课程设计不知道PLC是怎么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
希望会的同志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端子控制 模拟量控制 通讯方式

网友B:
整一本变频器手册,看半天就会用了!

网友C:
PLC 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
去工厂随便看一个控制系统就明白乐

网友D:
1、用PLC几个输出点来接变频器的多段速端子,可以实现多段速控制;
2、PLC加D/A模块的办法,用模拟电压来控制,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3、通过RS485通讯来控制;

网友E:
现在的学生
你们在学校学什么????

网友F:
说出你想有怎么样控制,还有说一下你用什么变频和PLC,也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G:
最简单的:你把变频器当成接触器理解,只要PLC的一个输出点的通断,就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止.
要调速的:你用另外二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当二个输出点没输出时,变频器低速运行,有一个输出点输出时,变频器中速运行,二个输出点输出时,变频器高速运行.
无级调速的:你用PLC的模拟量输出功能(有的PLC基本单元上就有,有的要加D/A模块).输出0-10V的直流电压,控制变频器0-50HZ的频率.
更高级的:PLC和变频器之间通过串口通信,用通信的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速度,参数.(一般建议不要用通信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