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7):
我有一台FX2N--128MR的PLC出现6402故障,而且复位不了.我做了容量设定但是更正不了手编器报设定错误.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我也碰到过;
清空PLC内存后只写入END试一下,如果还是出现6402就找三菱公司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