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特急

楼主(2007-05-07):
5kw电机,距离600米,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
有哪位师傅在线吗?急用!!!!
拜托!

楼主:
如果是近距离的话,2。5平方就OK了,但远距离应该是用多少呢?

网友A:
4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一个 允许电压损失选择的公式 知道不?——S=pl/100C&   也就是导线截面积不小于线路输送功率和线路单程长度的乘积除100乘系数C(铝线380V为46.3)再乘允许电压损失(一般5%)。经过计算,选择电缆应为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