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7):
各位前辈,现有一设备采用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工件运转,冬季时运行正常,春秋两季室温高时需用风扇为之降温,否则不能正常运行,会出现不能起动,或是停机时定位不准现象,现在到了夏季,就是用风扇降温,下午到最高温度时也会出现故障,需停机待电机降温后才可工作。电机外壳温度在50度左右,便会出现故障,换过同型号电机无效,设备需连续工作8-12小时,两工位同时出现这种现象,与电机驱动器关系不大,请教各位高手有无好的办法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原设备配用日本东方VEXTA,型号为:PH566H-A

网友B:
你的车间里没有空调吗这个是正常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网友C:
问一下各位高手怎样可以实现电机的
变速运动
PLC控制能实现私副电机做sinx速度曲线运动
怎么实现用什么命令?
谢了

网友D(2007-09-05):
步进电机在高温时会失磁,但一般情况下在70度以不应该有事。根据贴上所说的现象,估计是设备的电机设计功率大小,造成超载运行,或刹车(锁定)电流过大造成过热失步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