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7):
我使用的富士变频器:FRN11G11S-4CX,配合同步电机(4级,8KW)组成的变频调速系统,用于驱动油泵

变频器参数:最高频率300Hz,基本频率300Hz,额定电压380V,最高输出电压380V,上限频率300Hz,其余参数为默认值

故障现象:   富士变频器不能自整定,出错显示:Er7

请问: 如果是同步电机问题,应如何检查?
       如果是变频器问题,应如何检查?

网友A:
很好办,去掉电机线看变频器是否运行正常,如正常则可能是电机问题,如不正常肯定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A:
如还不行13606210328 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最高频率300Hz,基本频率300Hz,额定电压380V,最高输出电压380V,上限频率300Hz,其余参数为默认值?
看看说明书  好像设置问题

网友C:
好像你的电机功率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