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7):
一支220V/2KW的发热管,接在相线和零线上,用钳表测量出的结果应该是9A。
而一支380V/2KW的管子,接在两根相线上,电流是否是5.26A?
三支220V/2KW的管子作星形连接,中心点不接N线,每根相线上的电流和总电流应该是多少?
三支380V/2KW的管子作三角连接,每根相线上的电流和总电流又应该是多少?
以上问题请讲解一下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小弟对三相用电设备的电流不是很明白其中道理,望大家引导小弟一下。谢了!

楼主:
看来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啊,这么多人看,没一个能回答。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问题太简单了,没人愿回答
一支220V/2KW的发热管,接在相线和零线上,用钳表测量出的结果应该是9A
而一支380V/2KW的管子,接在两根相线上,电流是5.26A
三支220V/2KW的管子作星形连接,中心点不接N线,每根相线上的电流9A总电流应该是9A乘3
三支380V/2KW的管子作三角连接,每根相线上的电流5.26A总电流应该是5.26乘3
以上问题请讲解一下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不一定对,请指正

楼主:
好象听说过不能这样简单的相加的啊,小弟是新手。望指教。

网友B:
都是等于3A。

网友A:
我试试看

网友C:
首先得告诉你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乘以功率因素,由于你说的是发热管可以不考功率因素虑即P=I*U,由这可以看出同样的功率,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得2000W/220V=9A,2000W/380V=5.26A,从而可以看出你前两条的正确性,
下面两个问题得告诉你星型接法是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所以你说的相电流和总电流是一样的,即还是9A和5.26A

网友C:
补充一下,最后一个问题看错了,三角型接法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即5.26*1.732=9.1A
三角接法相电流还是5.26A,线电流是9.1A

网友A:
使我搞错了
三支220V/2KW的管子作星形连接,中心点不接N线,每根相线上的电流3A总电流应该是9A
三支380V/2KW的管子作三角连接,每根相线上的电流3A总电流应该是9A

网友D:
三支220V/2KW的管子作星形连接,中心点不接N线,每根相线上的电流9A总电流是9A

三支380V/2KW的管子作三角连接,每根相线上的电流5.26A总电流应该是5.26*1.732=9A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按照以上的解说,那么说:无论此6KW的负载的内部是220Vx3星接,还是380Vx3角接,用钳表测量每根相线的电流是否都应该为5.26A?

网友E:
你的问题也就是说:6KW的负载无论内部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确切地说在电源进线上的测的电流应为:9A,也就是线电流为9A。若是星形接法相电流也是9A,若是三角形接法,相电流就是5。26A了。

网友F:
好像三相的就算是纯电阴负载也不能电压和电流直接相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