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我这几天在调速马达瞬间提速,但是都不得要领,那个朋友可以帮帮我?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
/////////////////////////////////////////////////////////////////////////
//马达:东方57马达
//驱动器:自制TA8435H,用2细分.
//电源:DC24V
//脉冲产生:MCU 或 NE555
//
// 已用过NE555调速,提速效果非常好,说明,马达,电源,驱动器都是OK的
//但是用8051以下程序则不行,这些数是晓奇大侠软件所生产
//
//
/////////////////////////////////////////////////////////////////////////
// 晶振频率=12MHz; 预分频率=12
// 参数设定值: V0 = 20; 折点1= 100; 折点2 = 750 极限转速 = 1000 rpm
//         Point0= 0;第一折点= 12;第二折点= 120; 终点步数= 140
// 电机转动一周对应脉冲数=400; 编程响应(CTn rewrite)补偿步数 = 8
/////////////////////////////////////////////////////////////////////////
xdata unsigned int waitTbl[]={
   0xEA0F,0xEE74,0xF162,0xF379,0xF50B,0xF644,0xF73E,0xF80A,0xF8B5,0xF945, // 10
   0xF9C0,0xFA22,0xFA78,0xFAC5,0xFB0A,0xFB48,0xFB81,0xFBB4,0xFBE3,0xFC0F, // 20
   0xFC36,0xFC5B,0xFC7D,0xFC9D,0xFCBB,0xFCD7,0xFCF0,0xFD09,0xFD20,0xFD35, // 30
   0xFD4A,0xFD5D,0xFD6F,0xFD80,0xFD91,0xFDA0,0xFDAF,0xFDBD,0xFDCB,0xFDD8, // 40
...
};

unsigned char   Tb_count;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
unsigned int Tab;

void Timer(void);

void main (void)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timer_count = 0;
count = 0;
Tb_count= 0;

IE= 0; //disable all interrupt
IP =0x0b;//hi priority:into,count0,timer1
TMOD =0x15;//set timer1:model 16 bit timer, timer0:count0

Tab = waitTbl[Tb_count];
TL1 = Tab & 0xff;
TH1 = (Tab>>8) & 0xff;

ET1 = 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EA = 1; //enable all interrupt
TR1 = 1; //start timer1

while(1)
{
;         //no using.
}

}

void timer (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ab = waitTbl[Tb_count];
TL1 = Tab & 0xff;
TH1 = (Tab>>8) & 0xff;
TF1 = 0;

P1_0 = !P1_0 ; //Step Motor pulse

if (!TF1)
{
timer_count++; //test
}

if (count<139)
{
count++;
Tb_count++;
}
else
{
Tb_count=139; //:此时马达转的圈数(1/2细分的驱动器):(140/400)圈,一直按照最后一步的速度走下去.
// TR1=0; //如果把执行TR1=0; EA=0; 马达应该走一圈,但是只走了半圈??
// EA=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