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谁能告诉我用万用表怎样来检测单相可控硅控制硅碳棒的不正常工作方法(不能加热).模拟万用表行吗?

网友A:
阳极和阴极,阳极和控制极之间正反向电阻都很大,有几百千欧。阴极和控制极间正反向电阻较小,而且正向电阻比反向小。可先测一测可控硅是否烧断,在检查控制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我还想问问,用模拟万用表能否测出触发脉冲,还可以测输入信号吗,具体是多少?

网友A:
可以,触发电压几伏

楼主:
非常感谢老信师傅,但我还想问一下,4-20mA的输入控制信号是咋回事,用万用表能测吗

楼主:
我是指用电压档测电压,大概有几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