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控制反应釜的温度、压力、流量使用。

网友A:
多少参数,多的话用计算机,PLC...

网友B:
工业现场采用AI系列调节显示控制仪表,采用总线型通讯配合触摸屏数字无纸记录仪【AI-2057G/C数字无纸记录仪】。使用CF卡储存技术来记录数据。
  实现了通道全屏显示现场工业过程控制数据,同时记录数据。海量记录1~4G的CF卡。也可用作远程显示操作屏,可触摸开关量输出模块控制设备【启停】。请登陆公司网站浏览www.yudian.com
  AI2057G/C数字无纸记录仪:支持多达4G byte的CF卡存储功能。以1G的CF卡为例,记录周期默认为每6秒钟;各通道类型的无纸记录仪可存储的天数为:
  (1) 4通道:约1400天
  (2) 6通道:约1100天
  (3) 8通道:约900天
  (4) 12通道:约650天
  (5) 16通道:约500天
  (6) 32通道:约25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