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求助。控制蒸汽调节阀正反转的仪表该如何选型

网友A:
如果你的阀门是带伺服机构的直接从仪表中输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来控制,如果你的阀门不带伺服机构就要仪表内部输出两个开关接点信号,一个控制电机正转,一个控制电机反转,当然电机功率太大是需要在中间加接触器的。

网友B:
用SFD-4002手操器就可以了,电动调节阀专用远程控制器,如有需要前级可以加自动调节器。
tel:023-68299985
QQ:370642256

网友C:
控制蒸汽调节阀正反转的仪表型号请选AI-808AL5L1L1。自整定采用手动自整定,具体上我公司网站下载说明书看一下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7.0版的18页,如还不清楚请致电宇电技术支持800 858 0995

网友D:
用台阀位调节仪就可以实现,很简单的!@

网友E(2007-06-08):
顶一楼的.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F(2007-07-13):
如果你的阀门是带伺服机构的直接从仪表中输出电流信号来控制,如果你的阀门不带伺服机构就要仪表内部输出两个开关量控制.可选AI-808AX3L2或AI-808AL5L2.还要注意阀门是否带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