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求助:如何通过温控器控制加热器的加热功率,实现不同的加热速度

网友A:
一般的仪表都有功率抑制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利用带有模拟量输出的温控器输出4-20mA或0-5V电压控制非线性固态继电器能达到目的

网友C:
温度控制是采用人工智能调节,根据温度自动调节加热器的功率,控制加温速度请采用程序仪表来控制,采用温度-时间-温度格式,来实现不同的加热速度。可以满足你的需要!www.yudain.com

网友D:
使用可控调压器可以根据温度调节加热器的电压,实现加热功率的控制。

网友E(2007-09-11):
使用厦门宇电AI-808P功能增强型50段程序控制人工智能调节器(V7.0) 就可以了,加温用程序段控制,想时间长就长,想时间短就短,当然仪表最大也是100%输出。还可以随时切换成手动,自己设定百分比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