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关于控温仪用可控硅调功板控温是不是必须用电流输出的吗?

网友A:
可以直接从仪表内部输出可控硅移相触发信号。

网友B:
有的可控硅调功板有电流4-20mA和电压0-5V选择的插针.这种方便配不同输出方式的温控仪

网友C:
可控硅调功板是接收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来控温的,需要有仪表输出电流0~20mA(0-5)/4-20mA(1-5)控制三相移相调功板去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宇电AI-708AX3就可以控制AIJK6调功模块来控制可控硅来控制电炉温度。

网友D(2008-01-04):
调功板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