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wincc启动时弹出登陆框

楼主(2007-05-08):
求教
如何在wincc每次启动打开初始画面时自动弹出系统登陆框。

网友A:
初始画面做登录不就行了?或者在初始画面设置登录按钮.工业应用不要做那么复杂和花哨.

楼主:
可以自定义组合键弹出登陆框,我想知道如何在启动初始画面后自动弹出

楼主:
谢谢楼上,可是语句应该写在什么地方,就是如何触发?

网友B:
在 全局脚本 里 周期 触发
这样会不停的弹出,所以还要修改
就是建立一个内部变量,作为执行PWRTLogin()的判断条件
如初始这个变量为0,当打开初始画面时将变量设为1
全局脚本 执行PWRTLogin()语句后 再将变量设为0
试试看吧

楼主:
谢楼上,你说的我都试过了,用鼠标触发的话c动作写的是
#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打开初始画面settag内部变量,那么判断初始画面是否打开的函数是什么,该如何写,再次感谢

网友B:
用 GetPictureName("画面名称","窗口名称") 得到一字符串指针
与初始画面名称比较(C语言没学好,用什么函数我不知道。在这里向大家求教了)

网友B:
用strcmp指令比较,注意 初始画面名称 要大写
strcmp(,)==0 则两个名称一致

楼主:
哥们你真好,不过问题已解决,初始画面事件里面打开画面处写c动作即可。你的方法没时间试了,还是多谢你的思路

网友B:
我也学到了点东东

网友C(2012-08-21):
初始画面事件里面打开画面处写c动作即可
   我也想自动弹出登录框,可是这个怎么执行,我还没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