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变压器在哪些情况下不可以过负荷运行?
一般的情况有哪些?谢谢!

楼主:
特别是对于220KV的变压器?

网友A:
在负载较小期间其绝缘老化比额定负载时小,因此允许一部份时间内过载而不致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在不损害绕组绝缘和不降低寿命的前提下可在高峰负荷时和冬季过载运行。那反之就是不可以过负荷运行啊!环境冷却温高,通风不好,过载前变压器的带多少负荷等的条件来确定是否允许过载和不能过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