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7-05-08):
我断开KM20与20KMF后接通20KMG,这个电路实现了从变频到工频的软启动。请问在断开接通的过程中是否有诸如干扰等等的问题存在,是否会对变频器做成冲击。电机的功率是90KW。

网友A:
要看你的负载性质,变频器在带负载运行中突然断电会出问题的哦.如果先停止再断开KM20-20KMf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用安川做过,使用基极封锁功能。效果挺好

楼主:
请教王双勇:是不是断开20KMF后再断KM20就没有问题呢?我的负载是90KW的三相异步电机带萝茨风机运行。罗茨风机就是水处理工艺中用来爆气的机器。

网友B:
变频器运行时负载端不允许开路。

网友B:
可以先使用自由停止再断开接触器,然后延时接通工频。

网友A:
应该先断开变频器启动端子.也就是正反转控制端子,让变频器停止.照你的电路看应该还要启动下一台电机吧?你的变频器是用来软启动,利用变频器加速功能达到电机降压启动目的.你只需断开启动端子.KM20不需要断开 通常在变频器故障时才断开变频器供电端KM20.启动下一台电机时再接通启动端子.这样在每次启动时才能利用变频器加速功能减少负载全压启动的冲击和对电网的冲击.20KMF和20KMG一定要可靠互锁,变频器输出端子不能加上工频电否则会烧坏变频器

网友C:
断开启动端子后就可以同时启动工聘,还是需要延迟一点时间?

网友D:
同意楼上变频器进电不要经常断,使用基极封锁不错,之后20KMF必须断开

网友E:
你既然是将变频器作为软启动之用;那么必须使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达到50赫之是;同时断开KM20和20KMf;

网友F(2008-08-20):
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G:
据我所知,工变频切换分为冷切和热切两种,冷切没什么说的。热切的时候主要注意变频器输出端接触器与工频接触器必需互锁,另外变频器的外控运行端子可以直接串接在变频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并将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如果变频器只作软启动功能的话,最好将运行最高频率调到50HZ以上,当工频接触器经过短时延时接通后。电机的转速就比较接近工频转速,这样电流冲击较小/。最最要注意的是工变频的相序要一致,否则一切换就烧电机。

补充一点。用什么方式的切换还真要先看看变频器到底行不行。比如国产变频器的话就要多考虑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例如,切的时候是工/变频接触器同时动作还是延时动作,变频器电源需不需在切换的时候断开/总之我认为如果是国产变频器的话,控制上尽量温柔点,变频器电源出没必要老是断开掉电(因国产机器大多用半控桥整流。故障率相对于接触器型的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