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600与三菱QPLC

楼主(2007-05-08):
G2600 COM1与三菱Q001用Q02-GP-5M连接可否?

楼主:
提示 PLC NOT CONNECTED(02:FF)

网友A:
检查电缆,如果没记错的话2者的电缆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今天用Q02CPU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是我没设置好现在可以了.

网友B(2007-06-27):
怎么设置阿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Q02CPU 连接2600的触摸屏没问题的,我们厂很多设备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