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我是三菱PLC的初学者,请教下大家一个问题

题目:
人一侧
1) 当入门传感器 (X0) 检测到人通过时,闪烁绿灯 (Y1) 点亮。

2) 传感器 Out (X1) 检测到人的消息5秒后,闪烁绿灯 (Y1) 熄灭。

汽车一侧
1) 当入门传感器 (X2) 检测到汽车通过时,闪烁绿灯 (Y4) 点亮。

2) 传感器 Out (X3) 检测到汽车上的消息5秒后,闪烁绿灯 (Y4) 熄灭。

3) 如果汽车没有在10秒内通过入门传感器 (X2) 和Out (X3) 之间的区域,闪烁红灯 (Y3) 点亮而且蜂鸣器 (Y7) 响。

4) 一旦汽车通过传感器 Out (X3), 闪烁红灯 (Y3) 熄灭而且蜂鸣器 (Y7) 停止。

这是我编的程序,不知对不对?如有不对请帮我改改,谢谢了
还有就是这一步"4) 一旦汽车通过传感器 Out (X3), 闪烁红灯 (Y3) 熄灭而且蜂鸣器 (Y7) 停止。" 不会怎样编,请大家帮帮我

LD X0
OR Y1
OUT Y1
LD X1
OUT T0 K50
LD T0
OUT Y1
LD X2
OR Y4
OUT Y4
OUT T2 K100
LD X3
OUT T1 K50
LD T1
OUT Y4
LD T2
ANI X2
ANI X3
OUT Y3
OUT Y7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已用仿真软件仿真过,其它没错,只剩下

3) 如果汽车没有在10秒内通过入门传感器 (X2) 和Out (X3) 之间的区域,闪烁红灯 (Y3) 点亮而且蜂鸣器 (Y7) 响。
4) 一旦汽车通过传感器 Out (X3), 闪烁红灯 (Y3) 熄灭而且蜂鸣器 (Y7) 停止。

这两个功能无法实现

楼主:
哪个脉冲好像没什么作用吧??

楼主:
sjm213
的梯形图转为程序如下

LD X0
OR M0
ANI M1
OUT M1

LD X1
OUT T0 K50

LD T0
OUT M1

LD X2
OR M2
ANI M3
OUT M2
OUT T2 K100

LD X3
OUT T1 K50

LD T1
OUT M3

LD T2
OR M4
ANDF X3
OUT M4

LD M0
OUT Y1

LD M2
OUT Y4

LD M4
OUT Y3
OUT Y7

网友A:
理解有偏差?请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