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8):
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海上平台作节能,在照明这一块节省了60千瓦,而照明用电是220v的,客户想把节省的电,再接5个10千瓦的电泵,电泵是380v的,这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讲得太笼统,想说明白问题怎么也得写上几百个字吧?

网友B:
可以用单相变频器,然后泵用星型接法的泵,就不知有没有10KW的单相变频器,得咨询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请各位打侠再搭搭援手吧!

网友C:
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总共是多少?讲问题要把你现有的设备参数讲清楚,大家才能结合你的电力情况给你出建议和方案啊?

楼主:
我在海上平台作的照明节能,在照明线路上节省电能60千瓦(220v)。如果这单相60kw转化为三相,功率能达到多少?照明电路的变压器容量为200kvA.我要计算的原因是,我要利用这60kw,接5台10kw的三相380v电泵,这样可以吗?
 谢谢您!

网友A:
首先 你要把三相功率调节平衡了,然后就可以用!

网友C:
结合你的变压器容量为220KVA,的出二次侧额定电流为300A;建议把10kw的三相380v电泵的三角或星角改成220V电源起动,结合公式:(工作电容)C1=1950Ie/Uecosx选择电容。
Ie——电机额定电流(220V);Ue——220V;cosx——电机功率因数。
在0.6KW以上电机还必须在C1电容再并联一个起动电容C2,按工作电容的1—4倍选择电容量,在起动达到额定转速是要马上断开C2;
你的电机太打,10KW 建议采用软起动器降压起动。特别要注意你的变压器最大电流为300A,自己算一下6台10KW要用多少电流,千万不要超过。
也请网内高人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D:
1、你的电源容量是一个200KVA的变压器;
2、你对照明电路进行改造,节约了60KW的容量;
3、你需要在接入10×6KW的动力---水泵,你担心电源会不会过负荷?
4、因为10×6KW的动力---水泵的功率因数不是1,也就是变压器实际供给的视在功率要大于10×6KW;
5、还有启动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节约了60KW的照明用电,就可增加10×6KW的动力!
6、能不能?简单替换不能!此时,你可根据变压器的总负荷是否允许作出决定!

网友C:
支持9楼的观点!

网友E:
60kw功率不是节省也不是节约,是减少。
支持9楼观点

网友F(2008-08-20):
支持9楼的观点,在电机直接启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网友G:
9楼知识比较明确

网友H:
原供电系统动力与照明是否共用变压器?照明变压器200KVA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目前带多少负荷?
你节省下来的60Kw照明负荷是什么灯?这60Kw如何得出的?

假设原供电系统是动力与照明共用变压器,那么首先调整各相负荷,使三相负荷尽可能接近平衡。然后接入5台10Kw三相380V电机应该可以。而且起动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5台同时起动吧。
还有目前的供电系统功率因数是多少?可用电容来补偿提高功率因素,又能多带一些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