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3、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给个完整的图示。

网友A:
呵呵,M2,M1运行时要停止怎么办?

网友B:
我做了一个,不知怎么给你,我是加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的,不知行否,在这里抛砖引玉。

网友C:
上图是那天给别人画的,设定的时间你改一下就是.

网友D:
[原创]
刚刚有时间画了个,欢迎更正

楼主:
感谢 上面各位朋友的 参与,我对题目的认识是这样的:应该是4个时间继电器吧,T1 T2是控制启动的,T3 T4 控制的是停止,能否只由时间继电器和按钮和接触器就组成整个电路呢?所以对上述图解还稍稍有点疑问。大家再给我看看,这是道电工检修技师上的题目,能否给出经得起推敲的图解,盼各位一起探讨....

网友C:
..
我的不正适合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