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S触摸屏

楼主(2007-05-09):
以前NT系列的用NTST软件
NS系列的屏是用什么软件?哪有个下载? 谢谢~

网友A:
用NS-DESIGNER或者 CX-ONE里面的CX-DESIGNER软件
哪有下载,我也不知道,问代理商吧。

楼主:
嗯 谢谢楼上的
知道就好   欧姆龙服务网站有得下吧?

楼主:
那...那只能问代理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