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300模拟量输入梯形图应该怎么用?
4-20MA和PT100电阻的

网友A:
300模拟量?

网友B:
在组态时把该通道选择为4-20mA,然后硬件也拨到4-20mA位置。那么采集到的数据就在0-27648之间,对应于4-20mA电流。

楼主:
那pt100的应该怎么处理 呀

网友C:
PT100 和4~20MA一样,只是在硬件组态时选择PT100,然后外部按热电阻方式接线

楼主:
pt100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啊,最好用梯形图举例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写PT100的什么程序,是温度采集比较吗?

网友D:
这个是PT100温度转换的一个公式,你看看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是不是PT100电阻没有温度量程的限制呀?所有的全是一样的吧

网友E:
学学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