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控制

楼主(2007-05-09):
OMRON CJ系列PLC
两路脉冲 X、Y怎么在平面上画圆和椭圆??

网友A:
两路脉冲 X、Y在平面上画圆和椭圆就要用到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指令。
可参考松下FP-Σ系列的指令,也可用“向导”来编、只要把直径等参数输入会自动生成程序。

网友B:
CJ系列的不能进行圆弧插补运动。
可以用CS系列或者C200Ha系列的,带MC模块,然后用G代码来进行运动控制

楼主:
直接有这样的指令??
CJ不支持...倒了   现手上只有CJ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