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我使用的是NANO-7270工控机
说明书上标注有4个数据输出口,4个输入口
初始状态测量4个输出口为低电平0V,输入口为高电平5V
我外接开关将其中的一个输入口拉为低电平,
可是为什么从它给定的IO口地址中获得的数据没有产生变化呢
哪位大虾用过的可以帮帮我么?

楼主:
哪位好心人用过工控机I/O口的可以教教我么~~~~~~

网友A:
nano的没用过.
输入输出是数字输入出吗?如果是,输入拉低应该变0,看看地址对不?

楼主:
是啊是啊
是数字的 DIGITAL I/O
地址是说明书上给的  应该没错~~
除了在BIOS里将DIGITAL I/O 设置成ENABLE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