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厂区建设临时用电需要从附近的住宅区400KVA变压器上引线,距离大约150M,请问是不是应该用VV 3*300+1*几 的电缆??
除此之外,还需要用什么?如:有功/无功电表、配电箱柜
应该注意什么!!刚入行,不懂什么!请指点!
辉煌往往都是过往云烟、转瞬即逝,往前看成就自己的明天!

网友A:
如果你有300的线,就可以用!

网友B:
厂建用不了多大电流,干嘛用那么粗的线,配电箱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