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在使用10gm定位模块时,外部输入(零点回归,手动正转,反转等)是如何调用定位程序的,和PLC通过DTO控制有区别吗?有没有冲突?

网友A:
所谓的外部输入,就是GM中的通用输入点,它和顺序程序写缓存区的指令是一样的功能,通常用作外部手动控制,通过56号参数可以设置有效或无效。

楼主:
谢谢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GM中的通用输入点作外部手动控制时,正转/反转的速度等指令是定位参数中给定的固定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