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2007-05-09):
请问火花抑制器与阻容保护是一个概念吗?若不是,他们的区别在哪?

网友A:
不准确,交流电路用阻容保护,直流电路用二极管保护。

网友B:
同一个概念的!火花消除器就是电容加电阻,利用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的特性来吸收瞬间的电压来达到消除火花的目的.电阻在这里是起到一个放电的作用.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台湾阳明的火花消除器   点击这里直接进去参考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