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5-09):
3ph的380V交流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7,求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3PH是啥意思呢?
三相电动机的功率怎么计算,是按P=UI吗?三相电的三相220,也有三相380V,计算时是按实际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3ph就是3相.220V是相对零电压,380V是相-相电压.因为每相间差120度,所以220-220cos120会得到380,当然是圆电压了.
你说的情况额定电流没法算啊,功率什么的总要告诉一下吧.

网友B:
可能是这样

   I=P/380*0.87

网友C:
P=U*I*0.87

网友D:
3楼的好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