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在变频器连线中,怎样知道IGBT的好坏.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在变频器连线中,怎样知道IGBT的好坏”

1、变频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三个输出端之间的电阻为零,说明IGBT模块击穿!
2、变频器在输出端空载时,通电开机时报过流保护,说明IGBT模块击穿!

网友B:
用万用表X1K档测量U V W 端子电阻值看有无短路,再用万用表测量 U V W 端子与高压直流端子 正极+ 与 负极- 应有正反向电阻象二极管一样如果有一相不对就表明坏了

网友C:
同意三楼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