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请问:
一台50千瓦的小型柴油发电机第一次试机时,从排烟管出来的烟是灰色偏黑,除了跟柴油质量有关外,还有哪些原因?

网友A:
还与燃烧是否完全有关

网友A:
就是说气门调节有关,在没有完全做功时,气门就打开了。

网友B:
内燃机需要磨合!
新的内燃机缸体和活塞及活塞环的表面是有微小的凹凸不平的,是需要磨合的,磨合后表面光滑,活塞环的气密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新机器一般都冒一点点黑烟,磨合磨合就好了,可别忘了换机油啊

楼主:
相同的另外一台却几乎看不到有烟。

网友B:
同一批产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C:
柴油发电机产生黑烟的原因很多,机油没有定期更换;活塞环磨损严重;燃烧不彻底;机油进入燃烧室;怠速过高,启动时候油门过大..............
建议找专业的厂家维修师傅,因为柴油发电机大多要有许多专用工具才可以修理.自己能做的只是换机油.调怠速.清洗机油滤芯.空气滤芯.与材油泵..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