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谁知道和利时公司的模拟输出模块 FM151 一路是多少位?标准化的时候遇到了点困难,嗬嗬!

楼主:
别沉了啊? 小弟初次涉及和利时产品,有很多的地方要在这里学习,希望高手们能指教一二,感激涕零!

网友A:
等我给你查查哈.....

楼主:
应该是我问得不清楚吧,呵呵。
我现在正在做毕设,基于DCS的控制系统——下位机。控制水位的。单容水箱,用的是和利时的产品。
还有就是在控制变量的标准化问题,是不是应在水箱装满水和为空时读出模拟量输出的最大和最小值,再标准化?我原来是在没 和测水位的传感器 连接 的情况下 直接读出模拟量输出的最大和最小值 标准化的。
手动和自动开关的转化问题是怎样实现的?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吗?还是也需要标准化?

楼主:
是2楼!真粗心!呵呵。

网友B:
FM151是模拟量输出8通道的。关于你这个控制水箱的问题,首先要看你的阀门是控制进水还是出水,应该用常规的单回路PID控制就完全可以实现,至于你说的什么“标准化”,不知道什么意思。

                                                                    和利时与你共辉煌,欢迎讨论!

楼主:
是出水阀,是单回路的!标准化就是  模拟量输入通道读进的数(压力传感器所测的水位)必须转化为我们能直观地读出的数值,比如FM148A的第一个通道是被控水位的输入,我们在程序中看到的数值为12345(一个通道15位/WORD型),我们就要通过运算把其变成500mm(假设值)再送给PID模块,以便于给定值比较。嗬嗬,有点生硬,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我懂了,标准化时当然就是液位最大就是65535, 最小就是0。我不知道你们的毕业设计怎么做它,但是在工程的实现上,都是用固定的功能块来转换的,这样的控制是最简单也最常用的单回路控制了。你们的设计是用和利时的软件来做吗?  我的QQ:623973958

网友A:
呓!!!!!!!
我怎么查的是151是8路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呀???
奇了怪了....

楼主:
是用的和利时做的。你说的功能块是不是通过编程做的函数功能块?我是自己编程做的。请问你知道上位机是怎样和下位机连接的吗?变量标签是怎样建的?全局变量的地址怎么写?比如RR0,按照书上说的,地址应是.RR0,可为什么地址随便写都能编译成功?在运行的时候会弹出:没有检测到保护锁,点击“确定”按钮在演示模式下运行?若点“确定”后,又弹出:GMONITOR10.exe产生了错误,程序会被WINDOWS关闭,你需要重新启动程序。oid是怎么回事?我在下位机中的通讯参数设置的是:128.0.0.10,从机没用,因老出错。请你告诉我详细的步骤好吗?谢谢!
若我表达得不够清楚,你就说一下应该怎样和下位机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是8通道吧?每个通道16位?

网友B:
到QQ上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