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5-09):
我有台3.7KM的变频出现 OC 故障.输入三相电源(380V)电压正常,没有接输出端.还是出现OC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牌子?
下次提问时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只要原因: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过载)检查变频器的功率与电机功率是否匹配,或换大一级变频器, 最好换5.5KW的变频器.有需帮助请来电:提供变频器,5.5KW价格只要在2400左右.
电话是:13570216576

楼主:
谢谢,5。5KW的2400左右,这么便宜啊,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B:
百德福,因为是自己是厂家嘛,所以销售方面当然比那些经销商便宜.我们主要是引进台湾那边的技术,,,,,模块是:富士,电容是:日立,主回路接触器是:施耐德.整流桥是.日本三社.CPU是微芯.

网友C:
你什么负载嘛  以后要说清楚啊   才方便给你选型啊    没必要放大型号 原则上还是要节约为主!  如果负载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就用3。7的就OK    有意向给我来电13808189379

网友D:
没有接输出也跳OC,和负载有什么关系呀,完全是变频器本身检测有问题

网友E:
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F:
查模块 与 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G:
电机都没接与选型有什么关系哦,模块没坏就查驱动

网友H:
ABB510系列5.5KW好多钱啊?我在东莞.

网友I:
如果断开了负载还显示OC,那就是变频器有故障,先确定是上电就跳还是运行才跳,1。如上电就跳先测IGBT是否击穿,如正常则把CT一一断开断到那一个不跳就是那个坏,2。运行才跳也先排除CT故障,再查电流比较电路。可加296805101交谈相互学习一下,13861859232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