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9):
绕线电机132KW要改成变频启动,应该选择什么洋的变频器,应用于冲床,要求可以实现在10HZ左右工作,但不是长期工作,正常在工频运行,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ABB变频器,丹佛斯变频器

网友B:
同意二楼

网友C:
不同意你对饶线式异步电机进行变频改造,它原来的调速、启动电路比变频安全可靠的多!

网友D: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可自由控制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频率范围0--400HZ任意可调.

网友D:
电机的旋转速度和极数成反比,和频率成正比.